楼主(2023-12-11):
设备用了两年了,客户年底检修线路停电两天,重新上电后就变成这样啦。重新下载程序进去又可以使用,短时间断电不会出现。

网友A:
PLC电池不行了,很多参数存储记忆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电池不行了,很多参数存储记忆会出问题。

1200有电池吗?在哪里安装的?据我所知好像没有电池。

网友B:
硬件重新编译,完全重建再下载试试。提示的意思是,未载入硬件组态。你说的情况像是硬件组态丢失,如果有人用其他版本的博图改过硬件组态,就有可能发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00有电池吗?在哪里安装的?据我所知好像没有电池。

PLC程序都有电池保持,有的是可拆卸的电池,有的是电路板上的大容量类似电容的电池。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程序都有电池保持,有的是可拆卸的电池,有的是电路板上的大容量类似电容的电池。

你说的电池是保存数据的,程序是写进EEROM的,不需要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200有电池吗?在哪里安装的?据我所知好像没有电池。

1200有电池,作用只有一个,就是保持实时时钟,与程序和数据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