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1):
低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高速自动跑的话频率就不正常了    低速的时候只是比设定值高了5HZ  ;高速 的时候 直接数字变化到70多接近80了 然后又掉到50左右 ;单独接一段速RL试一下     看下和P6里面设定的频率也不一致  Rl测出来14.7   P6设定的是10  单独接RH也试一下 看下和P4是否一致   Rh直接失速    大佬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呢

网友A:
没看懂,你所谓的高速自动跑,速度是怎么设定的?固定速度?电位器?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所谓的高速自动跑,速度是怎么设定的?固定速度?电位器?还是啥?

固定速度  然后 设置的40   会跳动至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速度  然后 设置的40   会跳动至80

固定速度是参数里设置还是面板上按进去的?运行频率80,你是从面板上看到的吗?参数里把速度上限限制住不生效吗?80超频太多了,电机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