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1):
Fx5u 連接10台 modbus rtu 16io
原使用sm8029 設定下站 啟動 輪詢
但是發現 如果中間有一台死機 掉線 就會影響全部
所以求使用時間 輪詢 的示例 或是有其他的法子  謝謝

网友A:
出错时自动结束
不用考虑时间,一旦出错,自动跳过
  • 下载积分:+2(sam4mug7)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有的时候不用轮询,可以正常使用。有的时候却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看每一站的标志,完成了或者发生错误就走下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每一站的标志,完成了或者发生错误就走下一个

    我之前发的程序里有轮询的,最多用过十五个站,每个站几个数据的情况下没问题
  • 下载积分:+2(sam4mug7) 感谢分享!

网友D:
    直接用5U的简单通讯啊,多省事啊

网友E:
    时间来做轮询的话不点不好就是短了反应不过来,长了影响轮询效率。用完成标志最好,但是出错了要保证顺利进入下一个站轮询,这就需要用到出错标志位与完成标志位配合使用了。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93051]
    出错时自动结束
    不用考虑时间,一旦出错,自动跳过

楼主:
    用大大指點的方式 寫三個站

    正常運作時都沒問題

    但是拔掉站號 5 的電源

    錯誤標誌位 並沒有動作

    請協助 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93085]

    用大大指點的方式 寫三個站

    正常運作時都沒問題

    你这个H5站号正常结束是408,异常结束是409你只写了正常结束时触发下一条.
    可以尝试用字做一个当前轮询站号,=1时触发第一条指令,=2触发2=3触发3,
    不管正常结束还是异常结束都进行自加,大于总数时把他置为1从头开始
  • 下载积分:+2(sam4mug7) 真诚感谢!

网友A:
    试一试,这样写

    通讯不正常,超过5次才报错,若想通讯出错就报错,改为1次,重试一次即可
  • 下载积分:+2(sam4mug7) 真诚感谢!
  •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