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2):
smart200 怎么读取无符号16位整数并进行运算呢?
我这里有一个走串口通讯的设备,是5个UINT16位,并且需要这其中加减乘除计算
但是smart200默认只能有符号整数,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转成无符号整数来运算吗?或者有没有有符号转无符号的库呢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网友A:
WORD  无符号16位
int          有符号16位。
485对象 默认就是word   如果不是 INT_TO_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D  无符号16位
int          有符号16位。
485对象 默认就是word   如果不是 INT_TO_WORD

smart200里默认就是int数据格式,读取无符号出来就是有符号的 好像可以通过算法来使读取到的有符号转为无符号,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网友B:
大佬们应该都很忙。这应该用不到什么算法,变通一下,将无符号数放到双整数的低字,高字赋0,然后读取双整数
  • 下载积分:+3(asd119586)

网友C:
    用十六进制表示可以在一个vw中存入超过32500的数,比如5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art200里默认就是int数据格式,读取无符号出来就是有符号的 好像可以通过算法来使读取到的有符号转为无符号,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要什么算法。。。 不是系统提供了  INT_TO_WORD  WORD_TO_IN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算法。。。 不是系统提供了  INT_TO_WORD  WORD_TO_INT  ????

    因为运算只能用INT格式运算,运算的过程还是有符号的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网友D:
    你只要明白,无符号和有符号数的区别就是最高位,有符号数最高位是符号位,无符号数不能算数运算是因为没有符号位,所以你通讯的数据如果支持符号,那你直接转成有符号数,如果通讯的数据是无符号数,那代表此数不可能是负数,所以要处理成双字有符号整数在进行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