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 怎么读取无符号16位整数并进行运算呢?

楼主(2023-12-12):
我这里有一个走串口通讯的设备,是5个UINT16位,并且需要这其中加减乘除计算
但是smart200默认只能有符号整数,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转成无符号整数来运算吗?或者有没有有符号转无符号的库呢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楼主:
大佬们有会的吗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网友A:
据我所知目前没有无符号16位整数加减乘除运算,但可以换个思路变相达到加减乘除运算目的。
QQ: 2845452345
zhaoaron

网友B:
WORD 就是无符号整数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ORD 就是无符号整数
WORD不是加减乘除的指令数,指令数是 B,I,DI,
所以楼主要把UINT的WORD转化为DI,然后使用DI指令进行运算
下载积分:+3(asd119586)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D:
前几天一个项目,也有人问这个问题,现场给他写了段程序
16位数转32位数
32位数加+65535就是原来的值,范围自已判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