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2):
1请教下各位大神1.5KW的台达伺服电机,用位置控制模式,带动推杆机构,理论上能推动多大重量的东西
浮躁的社会

网友A:
一般惯量比超过18倍   伺服共振就巨难调
对于高精度设备   推荐惯量比小于5倍

对于高惯量设备 提升精度只能增加功率   但是但是增加功率(克服惯量需要做更高的功)就会降低伺服的响应性
对于多轴同步响应性又特别重要   所以非常矛盾    有时候根本不知道选高功率还是低功率 只能凭经验了

速度前馈在多设备同步 测相对精度的时候可以拉满(100%)  测试完成
推荐关闭速度前馈功能   多轴同步  不同负载 速度前馈的补偿大概率会出现反作用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般惯量比超过18倍   伺服共振就巨难调
对于高精度设备   推荐惯量比小于5倍

对于高惯量设备 提升精度只能增加功率   但是但是增加功率(克服惯量需要做更高的功)就会降低伺服的响应性
对于多轴同步响应性又特别重要   所以非常矛盾    有时候根本不知道选高功率还是低功率 只能凭经验了

速度前馈在多设备同步 测相对精度的时候可以拉满(100%)  测试完成
推荐关闭速度前馈功能   多轴同步  不同负载 速度前馈的补偿大概率会出现反作用

网友C:
理论上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东西了,查一下对应伺服电机的扭矩然后和机构参数乘一下就出来了~

很多时候理论估算只是用于定性的,结果用来判断行还是不行。所以算出来的数值根据场合做一定的降额就行了,比如说非关键场合,降额后有个三、五倍的裕量就够了,伺服电机过载个300%才摸到降额后的设计功率,而且肯定都是瞬时的。这个时候伺服的经济型是最好的,所谓的8成饱,刚刚好~

但是关键场合至少要保证高出一个数量级的冗余扭矩,特别是有些项目一开始没法评估负载特性还有一些非连续负载等等有冲击的情况下,除了大力出奇迹以外,没有特别好的方法,一般项目也不值得在个别伺服上精雕细琢,当大号步进用就完事了~

当然,造航天飞机的例外,我水平差,没接触过~

网友D:
也不知道别人选型的时候是不是都算过的,感觉都凭经验,但是往往都是凭经验出的问题。

网友E:
找个机械工程师问问,让帮人算算扭矩。我们以前经常这样干的。
相信自我!

网友F:
百度一下,有公式可以计算,但是比较复杂,一般人算不明白

网友G:
同时需要考虑减速机的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