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00W的伺服电机,要配多大的空开和多大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3-12-13):
现有一个400W的伺服电机,一个触摸屏,一个三菱PLC FX3U,一个步进电机,这种配置,要用多大的空开,要用多大的开关电源呢?
先谢过大佬们了!!!

网友A:
预算还有插座什么的一般用20A内的空开,电源100W内,

网友B:
电流×电压=功率,没有其他东西6A都够了 开关电源看你步进需要多少A 乘一下电压再往上挑就好
小侯

网友C:
一般來說伺服電機手冊內有搭配的周邊
像是MR-J4-40B,有電抗器只要5A無熔絲開關,沒有電抗要10A無熔絲開關
接下來就是整個系統內耗電
像PLC、電源供應器這些都有資料可以查詢
觸控屏我會抓50W直流,其他的IO元件看有無直流消耗,不然應該會配100W直流電源供應器

网友D:
总空开16A足够了 驱动器5A 开关电源相同框号选大不选小

楼主:
谢谢诸位指教...我一直以为,400W伺服电机,要400W的开关电源...

网友E:
交流伺服不需要开关电源供电,一个步进电机如果是24v供电的话需要考虑开关电源容量,与多大的步进有关系,86电机300W,57电机10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