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只有一个极限没有近点怎么回原点

楼主(2023-12-13):
用三菱FX1S和FX2N 只有一个极限,请问怎么回原点比较好?只能自己写程序检测上升沿然后反转爬行下降沿停止?

网友A:
只有一个点,先确定是不是一直旋转的就是圆盘之类的那就直接回原点就行。
如果不是,丝杆类型的,那就把它安装在后限,回原点需要注意,1感应在原点,让他往前走出原点即可,如果不在原点,先回到原点,然后再次往前走即可……

小侯

网友B:
當啟動原點賦歸
極限停止功能暫停
馬達以一定速往原點方向移動
當碰到原點(極限)時停止
停止後反向以蠕動速度離開原點(極限)
離開後停止,此處為原點,並在位置欄位寫入原點數據
極限停止功能恢復

网友C:
传感器装在一端硬限位附近,保证到达硬极限时遮光片可以感应到传感器,在此基础上将传感器调整至原离极限的位置
我之前公司所有轴都是这么玩

网友A:
三菱单个感应回原点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S4y1t7TS/?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大概就这样了

网友D:
用3U吧,控制指令多一些

网友E:
1、不在原点上,先用回原点速度负方向回
2、在原点上,正方向用爬行速度回,直到原点感应灭
努力学习

网友F:
从来不用回原点指令,都是自己写程序回原点的。

网友G:
可以这样回原点,1.快速运行,感应到开关后慢速运行,2.慢速运行至脱离开关检测到下降沿时再反方向慢速运行 3.当反方向运行到脱离开关检测到下降沿时停止即原点位置。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