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请教:链条线如何匀速,平顺的运行

楼主(2023-12-13):
在做的项目,电机(带抱闸,变频器,减速机)拖动链条线传送托盘,单个重量在100公斤左右(共5个)。传送过程中,需要升降,下降时就会有加速度冲击(一个托盘,其余4个在水平处),造成运行不平顺。请教老师:如何做到平顺运行?

网友A:
链条有点不好控制,松了间隙大?紧了搞不动

网友B:
速度模式

网友B:
如果要求再高就做闭环控制,小车加编码器测距离,用斜坡加减速,变频器用速度模式,最好用通信给频率,这样响应更高,线性更好,如果对速度没有太高的要求,直接整一个大的步进都好过变频器,或者国产伺服,100多KG不是什么高难度吧

网友C:
链条张紧~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还请多提宝贵建议。用变频器多段速管用么?

楼主:
还请多提宝贵建议,真心感谢

网友D:
链条不行,没刚性,你可以考虑丝杆

楼主:
用阻尼缓冲器可以么?弹簧或者气液

网友E:
链条可以加涨紧轮,变频器加制动电阻,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最好有刹车功能,输出继电器没有刹车功能的需要调整直流制动时间,频率等参数,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命自我立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兄弟。

浪子海风

网友F:
你知道电梯是怎么平稳停降的吗?
有些变频器带有多段加减速功能,你用这个就能实现,该功能跟多段速一样。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