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4):
关于组态软件组态王7.5,力控7.2,紫金桥6.5,杰控,这些功能差异的地方多吗? 组态王教程多,但是觉得繁琐,力控相对来说简单些?紫金桥6.5里面的函数手册都没有,F1很多函数没有,杰控优势是一次读取多个寄存器?杰控怎么修改系统自带的图库呢?
大伙们都是用那个呢?

网友A:
用力控吧。

楼主:
力控的优点有哪些呢

网友B:
力控新版本有稳定的破解吗

网友C:
组态王用得多,稳定性还行,但是感觉底层设计代码比较落后。

分辨率相关性,用多大的分辨率就做多大窗体,做不到完整比例放大缩小。这个问题应该市面上大部分组态软件都实现不了。

结构变量一但使用,除非全部相关类型的变量删除掉,否则无法修改;DB批量导入结构变量困难,目前还是一个个创建为主。

楼主:
使用组态的人不多吗?好冷清

网友D:
用组态王多点,还可以吧。插图片、报警文本、历史报警有点问题和麻烦
分享交流1922480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