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4):
有128个按钮对应输出36个实际物理输出Y,触摸屏可以选择设置第一个按钮对应Y0或Y10 (36个Y的任意一个),同样第二个按钮也可以,不重复就行.有什么思路或指令

网友A:
做一层数值映射就解决了

ld x0 mov d1000 d0
ldi x0 mov -1 d0

触摸屏设置d1000 = 输出的Y编号,比如10,那么x按下的时候D0 = 10,松开D0=-1

输出的地方从d0扫描到d128,不等于-1的就是要输出的,具体输出到哪个点,根据数值来就行了

楼主:
128个按钮呢,要些多少行呀

网友B:
我之前发的帖子里程序里带,就是密码我忘了.我试试看找不找到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发的帖子里程序里带,就是密码我忘了.我试试看找不找到密码

密码忘记了,用字数组作为位数组的下标,for循环指定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一层数值映射就解决了

ld x0 mov d1000 d0
ldi x0 mov -1 d0

没那么简单,你没有具体实现过,试试就知道了,128个按钮,36个输出。不是只选一个按钮,要多选的,但又不能重复选择,要在触摸屏上直观的实现选择操作。你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8个按钮呢,要些多少行呀

可以简化点,用输出点,因为是不能重复的,所以操作选择不会超过最大的点数36,一个输出点一行,只有36个,要少多了。
也可以只用一行,用两个数据区,前一个代表按钮,后一个代表输出,填数字进去,确认一次表示选择一次,但这有个弊端,选过的看不到。功能实现的有限。
我想过这个问题,实现起来还是很复杂的,选择要排他有防呆操作,要容易操作,要直观,点位少还行,多了会非常复杂。
程序上相对容易,把输入和输出定义成数组,用两个数据区分别操作两个数组,循环指令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如果36个输出36个数,在把36个数和按键对应,但这样就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同时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简单,你没有具体实现过,试试就知道了,128个按钮,36个输出。不是只选一个按钮,要多选的,但又不能重复选择,要在触摸屏上直观的实现选择操作。你试试。

理解对的,
试了一下太复杂,时间紧放弃了,等闲了在摸索,弄个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