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

楼主(2023-12-14):
每次打开软件都报这个。有没有知道啥情况的。。。。。

网友A:
我记得那个安装文件夹你有个txt报警文档,里面会给出解释,缺少的文件。然后你找缺少的文件就行,当初我安装的时候好像是什么NET文件版本低,后来更新了就好了

网友B:
目前用到了从RSLOGIX5000 V15---STUDIO5000 V24版本,没遇到过这类问题.(STUDIO5000 V24 CN版的有BUG,建议用EN版的.)
zhaoaron

网友C:
我遇到过这个情况,不知道啥原因,我是重做系统,重新安装软件弄好的。
......

网友D:
有可能杀毒软件把那个文件杀没了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E:
有RSlogix500V20英文版的授权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