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cclink basic mr jrt-g伺服配置问题

楼主(2023-12-14):
请教下三菱cclink basic mr jrt-g伺服配置问题,按照eview 说明书配置的,伺服需要设置ip地址,设置cclink 模式。plc这边需要启用cclink basic.识别伺服,然后设置刷新软软件。看驱动器是通讯状态了,就是伺服没有使能信号,我想了解下怎么看具体的映射表,看对应的模式和哪些字状态,哪些字状态的位信息。谢谢
plc

网友A:
三菱MR-JE-C的通讯地址表RWwnRWrn映射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48029.html

网友B:
高手,学习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