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 S7 V5.6 按F1帮助文件出现乱码?

楼主(2023-12-14):
图1
在网上也查了好多方法,都解决不鸟?软件也重装过,就是没重装系统,有没有哪位大虾告诉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字体的问题。
应该不是字体的问题,其它的都是好的,比如博途18
QQ: 2490453455
zhaoaron

网友B:
好像是升级IE浏览器到最新版本 ,,,,,,
Win10默认用的是Edge,已经是最新版!
......

网友C:
IE浏览器升级到IE11。
Win10默认用的是Edge,已经是最新版!要把
ie11调出来升级吗?
zhaoaron

网友B: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_274226_1035.html
可以的,不过最好安装最新的5.6 SP2或者5.7版本,WIN11都支持呢,老版本的V5.6的话,可能会有点小的bug
关于S7-300的软件参考:
SIMATIC S7-300编程软件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published/300list/soft_list0.html
......

网友D:
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E:
楼主的WINDOWS系统语言是英文?还是本来就安装的英文版系统?看一下系统区域语言设置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