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5):
点击启动后,3s启动,增压到60帕,停止增压,保持6s,在泄压

楼主:
复位后如何保持6s

网友A:
保持6秒是,保持增压6秒的话,你就用d51>6置位一个软元件,做计时器,以这个计时器的常闭驱动y2,y2这里尽量不要写置位,常变量一般只做普通线圈,写置位就要多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持6秒是,保持增压6秒的话,你就用d51>6置位一个软元件,做计时器,以这个计时器的常闭驱动y2,y2这里尽量不要写置位,常变量一般只做普通线圈,写置位就要多写了

D51<K60,是判断压力值到60停止,在计时6秒,再启动y3

网友B:
楼主已经搞对了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搞对了

单y2复位后,t22都没有到6秒就停止了

网友C: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即可
  • 下载积分:+1(wangfuchi) 真诚感谢!
    小侯

网友D:
    按壓M21達三秒以上
    啟動Y2增壓
    當壓力到達60以上停止增壓電磁閥Y2
    並觸動計時T22,T22計時六秒到達觸動Y3洩壓電磁閥
    當壓力到達10以下停止洩壓Y3電磁閥
  • 下载积分:+1(wangfuchi) 真诚感谢!

网友E:
    计时器要保持通路才会计时,所以可以用y2长闭做前置,不加压就开时计时,加压断电自己会
    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93177]
    按壓M21達三秒以上
    啟動Y2增壓
    當壓力到達60以上停止增壓電磁閥Y2
    並觸動計時T22,T22計時六秒到達觸動Y3洩壓電磁閥

    如果在Y3加M2,把M2连接M21,形成自动化,那停止怎么写

网友F:
    看来都是高手,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