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无线通讯

楼主(2023-12-15):
各位工控大佬,如题,有没有使用过无线通讯的相关产品,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这种用无线有点不敢,怕不稳定就麻烦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cat不能无线通讯
Ecat类似 西门子的 IRT 循环周期抖动一般不会超过120微秒 无线的网络带宽根本不可能支持
类似你玩王者 一直显示 1ms 5G都做不到

网友C:
ethercat是高速总线,不太可能走无线网络。modbus无线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是现场高速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