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5):
继电器线圈动作或断开时候,其他有些继电器会有出现短暂的导通信号
请问这个如何排查

网友A:
突然问这么问题有点蒙吆

网友B:
检查硬件线路,有可能是开关电源的正极露电了。
  • 下载积分:+1(hongtl) 热心助人!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C:
    卡片式的,有可能是干扰引起;普通线圈型的有可能是线路混接了。
  • 下载积分:+1(hongtl) 真诚感谢!

网友D:
    从来没遇到这种问题。线路需要排查。

网友E:
    接触器的动作震动大就会,但中间继电器应该不会

网友F:
    查一下继电器的正极是不是有毛刺线头振动时接地了
  • 下载积分:+1(hongtl) 真诚感谢!

网友G:
    一般这种情况有二个可能性,1.电源功率不够大,滤波效果差。 2.控制电路的公共端与控制端接线不统一,有的控制正极,有的控制负极。
  • 下载积分:+1(hongtl) 真诚感谢!
  • 相信自我!

网友H:
    我的试验平台上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PLC外接了几个最普通的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接了几个电动阀门(不是电磁阀)的执行器,,以通讯的方式控制一个变频器(变频器没有接负载)。
    简单说就是液体混合的一个程序,确定程序逻辑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为啥,有一个阀门在不该动作的时候动作了。
    而且这个问题还不是每次都出现,有时候运行十次八次也没事,有时候会连续出现好多次。
    我也搞不清是变频器还是执行器的干扰。为了排除干扰,我把晶体管的PLC换成继电器型的PLC,然后在PLC的电源端加了滤波器,输出端我又加了一个隔离式的继电器模组,前文所述的故障现象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中间继电器误动作,但是把东西都换一遍以后故障就消失了。
  • 下载积分:+1(hongtl) 感谢分享!

网友I:
    没有遇见过,学习学习经验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J:
    共模干扰吧,把负端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