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5):
采用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需要每次回原点。  原点和极限感应器可以接在伺服驱动器上吗?如果可以该怎么接线?etherCAT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可以!具体看驱动器IO接口定义。

网友B:
一般都是接在驱动器上

专业外协

网友C:
看来楼主没有用过ETHERCAT通讯,楼主看看说明书,都有写驱动器IO接口定义的,EtherCAT设置一不用的,在PLC端连接好网线扫描到,设置下。具体在B站上找个视频看看吧,这里一下说不明白。
相信自我!

网友D:
3楼大神呀,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多看下说明书和操作手册,应该都有这个点位的,我这边给你看下台达A2伺服的

网友F:
正常是接在PLC上  然后网络给伺服

网友G:
??  上面回答的不太行
我来回答吧  接伺服DI口就行
PLC 配置过程数据(PDO) 勾选对象字典  索引16#60FD  子索引00
查看对象字典对应值映射的  IO地址  就是你要的DI信号         PDO一般默认自动映射  你可以选择手动映射
只要地址不重复就行

只要使用ECAT通讯 都是遵守 PLCOPEN规定的标准    60FD就是 伺服的输入的信号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longry)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cccccy) 热心助人!

网友H:
    接在驱动器上面,具体怎么接看驱动器IO定义,一般有默认的,比如I1是正限位,I2负限位,I3原点,I4急停等,也可进入驱动器自行设置IO定义,完了之后在PLC中设置PDO映射,关联PLC中的正负限位原点到驱动器的IO点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longry) 热心助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  上面回答的不太行
    我来回答吧  接伺服DI口就行
    PLC 配置过程数据(PDO) 勾选对象字典  索引16#60FD  子索引00
    查看对象字典对应值映射的  IO地址  就是你要的DI信号         PDO一般默认自动映射  你可以选择手动映射
    只要地址不重复就行

    点赞

网友J:
    接PLC上会有一个问题,例如汇川AM AC系列的PLC你原点接PLC上你就用不了汇川MC_Home的功能块
引用 网友F:
    正常是接在PLC上  然后网络给伺服

网友K:
    一般都是接伺服上面,具体伺服io说明书。

网友L:
用不了自带的功能块,就自己写一个嘛,一样的,我的做法一般都接到PLC
引用 网友J:
接PLC上会有一个问题,例如汇川AM AC系列的PLC你原点接PLC上你就用不了汇川MC_Home的功能块

网友F:
汇川的是接到伺服上 然后PDO映射过来的      三菱的是接到PLC上 然后参数给伺服  但是有个问题 你用到总线的了 为什么不考虑用绝对值的伺服呢 这样就不用回零这些操作了 其他品牌的暂时没有用过  我用的时候都是用的绝对值的 所以没有遇到这些接在哪里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汇川的是接到伺服上 然后PDO映射过来的      三菱的是接到PLC上 然后参数给伺服  但是有个问题 你用到总线的了 为什么不考虑用绝对值的伺服呢 这样就不用回零这些操作了 其他品牌的暂时没有用过  我用的时候都是用的绝对值的 所以没有遇到这些接在哪里的问题

绝对值就保险了吗,左右极限还是要的。

网友N:
一般用 绝对值 就可以了;目前这样的很多;不要考虑极端 安全问题;做必要的 软极限保护即可;

网友O:
三菱的总线只和自己玩

网友P:
我这边用的基恩士KV8000和松下走总线的 ; 轴IO线接伺服

网友Q:
以H5u为例,找到PLC配置过程数据(PDO) 勾选对象字典  索引16#60FD  子索引00,勾选就行
只要使用ECAT通讯 都是遵守 PLCOPEN规定的标准    60FD就是 伺服的输入的信号
剩下的设置一下伺服的参数,把正负极限,原点加上就行

网友R(2025-04-29):
引用 网友L:
用不了自带的功能块,就自己写一个嘛,一样的,我的做法一般都接到PLC

你好,接入PLC后需要怎么做映射呢?

网友G:
SMC_HOME  可以自定义慢点接近点  原点
MC_HOME  原点接在伺服上   35号模式除外
我一般都自建一个  JOG的case +35号MC_home 打包成 回零功能块

网友S:
汇川伺服官方给的建议都是轴外部极限 急停接驱动器,安川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接驱动器上,确保安全,出现异常与厂家无关

网友T:
大佬,请问下这个停止传感器与原点传感器有啥区别,好用正常都是接的原点传感器,停止传感器没用过
引用 网友P:
我这边用的基恩士KV8000和松下走总线的 ; 轴IO线接伺服

网友U:
问供应商就好了,反正买他们东西了

网友V:
倍福是往IO模块上接,正负极限可以使用MC_POWER中的正反转使能,其它品牌大部分都是往驱动器接吧

网友W:
总线当然接伺服上了,但是也可以接plc映射过去,看你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