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MMC卡格式化

楼主(2023-12-16):
请问用s7-300CPU能不能格式化MMC卡?还是要用西门子专用读卡器格式化?用那些方法可以格式化MMC卡?我用联想电脑自带读卡器用S7imgWD写程序进去了,放plc里面报警通信也不正常,谢谢

网友A:
要专门的读卡器清除,MMC卡用其它读卡器,可能会损坏MMC卡!
天朝P民

楼主:
西门子专门读卡器好像很贵

网友B:
你插CPU里面用run那个拨码 进行一个操作就能格式化,具体的操作一百度就有。你可千万别用普通读卡器 格式化,里面有些西门子的东西,你格没了卡就废了

楼主(2024-04-07):
用300PLC不能格式化

网友C:
你可以使用这个工具:S7ImgRD-RW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https://bbs.gongkong.com/d/201805/758968/758968_1.shtml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D:
用普通的SD读卡器,使用专用软件在Win上就可以完成格式化,前几天刚弄过,可以用的。就是5楼说的S7ImgRD和S7Img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