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想要把倾角、高度值读数实时显示出来,哪种方法最好?

楼主(2023-12-16):
快来出出主意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简单,但是好像又很复杂,不知道怎么回答楼主。
相信自我!

网友B:
既然问那种方法最好了,肯定是选择题,实在有选择困难症的可以随便选一个,毕竟小学时老师就教过宁愿选错不留空。
QQ: 2845452345

网友C:
买一块stc单片机,包邮不到10元,比如stc8h8k64u,引脚也足够,然后买几个电子模块,最好去下载一个天问51图形化编程,一天就会用单片机做modbus主从站,读取传感器,液晶屏显示。
如果要求比较多,直接买asrpro的芯片,容量有4m,除了引脚少,但能用的至少可以腾出6只脚,可以接很多种,两个脚一个iic,多线程一般够用了。

网友D:
我是各个传感器与PLC之间通过总线通信的方式传送到PLC,如CAN总线

网友E:
直接显示数值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