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6):
这两天,公司安排升级之前做的设备,主要是机械方面的升级,电控还是用原来的J4-B与Q172DS运动CPU系统;机械完成升级后,上电调 试,发现Y轴报错,代码2052;查手册,说是过载,把联轴器松开,试机,没报错;怀疑是减速机问题,新买的减速机不可能出问题呀??用手转动几十转都能转动,不可能是机械问题,只能将电机换到别的轴,结果还是报错过载;
试着把正常使用的电机编码器换上试机,还是报错!用数字万用表测试UVW间电阻,发现当中有对相间电阻比另外的小0.1欧,拆出转子,检查UVW接线头,没发现碰伤,损坏痕迹;最后,把相同的机械损坏了的电机外壳换上(线圈绕组在外壳中,相当于更换绕组),装机试运行,没报错了!
使用三菱伺服多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同行们,你们有过这种情况吗?
电机型号是:HS-JR203B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可能是检测到3相电流不一样报错
空载运行,就不报错,锁紧联轴器就报错,花不少时间排查。

网友B: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用表测试,只差一点点,初时不怎么注意,同时也不相信不碰不撞线圈会坏,三菱伺服做工很不错的,整个线圈都有胶包住的,没裸露,设备停了半年,更换减速机等机械部件而己,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2024-02-23):
绕组有可能受潮,烘烤提高绝缘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