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plc小白,请问C#上位机如何获取计数器的值

楼主(2023-12-16):
C0计数器可以直接在C#上位机读到吗,还是需要转换,怎么转换

网友A:
把C赋给D,上位机读取D
下载积分:+1(wangfuchi) 真诚感谢!
QQ: 24904534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赋给D,上位机读取D
是直接 MOV C0 D0 这样吗

网友B:
C寄存器本质上还是一个整型,不过读取地址不同而已~
更简单的方法:
打开
http://www.hsltechnology.cn/
先用HSL的demo程序把所有的硬件设置、地址、通信参数这些试好,然后加群多喊几声靓仔,会有好心人帮你的~
三菱plc小白,请问C#上位机如何获取计数器的值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