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6):
求助,用ISPSOFT软件读取PLC的程序,编译时候提示错误,错误代码200,符号类型不存在,但是PLC可以正常运行,切换了地址模式也不管用,求指导,3.17和3.18都这样,

网友A:
isp不行就换wpl试试

网友B:
台达的软件能力确实跟它的占比地位不符,真的比较差

网友C:
没看明白标题是的意思,是PLC不能上传还是?再说那个型号的你也没有说,在求助的时候把情况说清楚,这样才能便于解答!

楼主(2024-01-23):
引用 网友A:
isp不行就换wpl试试

A500 ,不支持wp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标题是的意思,是PLC不能上传还是?再说那个型号的你也没有说,在求助的时候把情况说清楚,这样才能便于解答!

A500的plc,ISP能读取不能编译,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程序有的地方调用了从外面导入的C语言编辑的函数

网友E:
怪怪的问题多啊

网友F:
台达的软件问题确实比较多,遇到过编程软件编译成功,但是下载到PLC,PLC就报错的。
就是软件和硬件版本太乱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台达的软件问题确实比较多,遇到过编程软件编译成功,但是下载到PLC,PLC就报错的。
就是软件和硬件版本太乱造成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用的是AS200系列的CPU,好像是用了下降沿脉冲,编译正常,下载的时候出错;把新加的那段程序删了就没问题,问台达400客服,说我们的CPU硬件版本不是新版本,问经销商,经销商说目前台达最新的版本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只能想另外的办法,程序绕了个弯

楼主(2024-03-03):
换个版本的软件可以了,新版本不行,老版本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个版本的软件可以了,新版本不行,老版本可以

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H:
你可以使用台达 canopen_builder软件还是不错的,你可以试试,支持AS500系列和50MC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