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6):
就是在组态王画面中,怎么通过变量切换画面中的图片,

如变量等于1,显示图片1,;变量等于2,显示图片2.

网友A:
图片的动画连接-------特性-------隐含--------条件表达式,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楼主:
引用第1楼明维修于2023-12-17 21:10发表的  图片的动画连接-------特性-------隐含--------条件表达式,就可以了。

那种方法适合少量图片,找到方法了,插入Kvimage_Control控件,利用控件filename属性引索到不同的图片
IF( \\local\number==1)
{Ctrl2.filename=InfoAppDir()+"image\景色1.png";}
IF( \\local\number==2)
{Ctrl2.filename=InfoAppDir()+"image\景色2.png";}
IF( \\local\number==3)
{Ctrl2.filename=InfoAppDir()+"image\景色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