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电机运行会有哒哒哒的声音

楼主(2023-12-17):
大家有遇到欧姆龙电机运行时有哒哒哒的声音吗?声音不算大,但是能听的出来。
伺服自整定了还是没解决,手动调整刚性,惯量比,把旁边正常的伺服参数导入进去还是有。
因为不影响使用,赶进度。机构暂时不能拆
伺服型号:R88D-1SN系列

网友A:
大概率不是电机的问题,看看电机端部的同步轮或齿轮或联轴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带抱闸吗?看看是不是抱闸线路出现问题,联轴器或同步轮...

网友C: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