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一下关于收卷张力的问题!!!

楼主(2023-12-18):
对于收卷张力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变频器的力矩模式,调速电机加磁粉离合器和力矩电机这3种方式有什么差别和优缺点呢??

网友A:
我就在用电机加磁粉离合器来控制张力,不同的是只是在某个位置控制,不需要全程

网友B:
张力专用型的变频控制效果最好
磁粉的电路简单,但机械结构大
力矩电机瞬时反应能力不如变频,但是价格便宜,耐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张力专用型的变频控制效果最好
磁粉的电路简单,但机械结构大
力矩电机瞬时反应能力不如变频,但是价格便宜,耐操
有推荐的张力专用变频器吗?谢谢
QQ: 2490453455

网友B:
张力型变频相对比较贵,价格适中的有汇川MD330,分基于320和380两款,目前新机只有330H
电机要用变频电机,电机要加编码器测速,如果没有测速,效果就和力矩电机差不多
电机加编码器加PG卡,总费用还是不便宜的,大功率电机就很合算,小电机的话你可以考虑用伺服电机

网友D:
我也来学习学习
命自我立
请教一下关于收卷张力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