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求助

楼主(2023-12-18):
求教codesys大神,例如PLC的IP地址是192.168.1.1,我想把IP改了,改为192.168.3.1.我应该在哪里修改!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A:
看PLC的。。
每个PLC的 port口放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LC的。。
每个PLC的 port口放的位置不一样
[attachment=293251]
为啥我的没有?是在哪调出来的吗?还是每个PLC不一样呢?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A:
不管谁家的PLC 本体的网口 一定对应的<设备> 在PLC侧右击添加设备 看下有个对象可以添加
去官网下载 对应pack包 或者描述文件 之类 安装后 可以使用
或者你添加一个 MODBUS_TCP从站 看下对应PORT口用的谁
下载积分:+1(marksman_01) 3楼对的,你还没有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