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能检测单个伺服驱动器有没有断电吗?求大神讲解一下

楼主(2023-12-18):
软件:Works 3
PLC:R系列
轴模块:RD78G32,RD78G64
问题:单个伺服驱动器断电了,在不动轴的情况下想知道软件能不能检测到?有没有实际的地址或者啥的?

网友A:
读取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不是的
JET的伺服驱动器(上电位置会清零)

网友B:
开关信号,驱动器上电或者断电会有一个报警号输出标志,用这个输出信号来判断驱动器是否上电。
能截图看一吗?真诚感谢!
相信自我!

楼主:
我这需要实现一个上电检测功能,因为刚上电,伺服驱动器没完全启动好时,动轴会报警。需要伺服器真正启动好才能动轴(伺服启动好位置会清零),如果连续上电,位置本身就是零了,就没法判断,就算我轴没电了,我也无法判断出来。还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

网友C:
思路不对,兄弟。每次轴自动运行要先复位,之后才能自动运行!!!

网友D:
驱动器输出的ready信号?

网友E:
问题复杂化,驱动器有报警信号(常闭),报警或者没电时。此信号不输出

网友F:
6楼说的对,再加上报警信号组合判断就可以了,要取常闭信号
还有就是驱动器为什么要断电?通常只有关机时才断电的,如果客户要求急停或是维修等情况需要断的,也只需要端动力电,控制电源是不用断电的,这样位置都不会丢,重新上电后原点都不用回,回读下当前位置就可以

网友G:
这个如果是线性连接,比如这台断电了,后面物理连接的伺服都会断电,这个可以直接报警监视出来的

网友H:
都用到R系列了,为何不用绝对值系统?还出现上电清零!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