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8):
项目上设计了一个停止输出一个启动输出,控制一台设备的启停。

电路上这两个输出分别带有一个继电器,停止继电器常闭点串联启动继电器常开点。

当启动继电器通电且停止继电器停电,设备开启,且自锁,当停止继电器通电,设备停机。

那这种控制方式程序应该怎么转换成单输出模式较为可靠。

目前最简单的就是启停输出互为相反状态,缺点是停止输出会因为设备停机而长时间通电。

网友A:
两个绝对相反的逻辑,用同一个继电器做输出,一个接常闭,一个接常开不就完事了么。。。

至于可靠性,永远都是靠冗余实现的,你这里真要做到极端的可靠,应该是使用多刀继电器剩余触点做控制反馈,把触点的执行状态和输入命令状态做比较,不一致的情况下输出相应的处理结果。

这个能想明白的话,要接入多少层级的安全信号都没问题,比如执行机构有启动或者停止的反馈信号,往控制电路对应的回路里面一接(串或者并);又或者担心一个继电器的可靠性不够(上强制导向继电器)可以在信号回路上直接串接N个输出继电器,受同一信号控制,然后把所有的反馈信号都接入到控制电路上,任一环节出问题,都会进入安全状态~

长时间通电是什么鬼?都考虑安全性的场合了还担心这个?
  • 下载积分:+2(fczxjh) 感谢分享!

网友B:
    这不就是典型电工四级考试题嘛!电机起保停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绝对相反的逻辑,用同一个继电器做输出,一个接常闭,一个接常开不就完事了么。。。

    至于可靠性,永远都是靠冗余实现的,你这里真要做到极端的可靠,应该是使用多刀继电器剩余触点做控制反馈,把触点的执行状态和输入命令状态做比较,不一致的情况下输出相应的处理结果。

    这个能想明白的话,要接入多少层级的安全信号都没问题,比如执行机构有启动或者停止的反馈信号,往控制电路对应的回路里面一接(串或者并);又或者担心一个继电器的可靠性不够(上强制导向继电器)可以在信号回路上直接串接N个输出继电器,受同一信号控制,然后把所有的反馈信号都接入到控制电路上,任一环节出问题,都会进入安全状态~

    跟我后面想的思路差不多,把运行信号和故障信号加入进去,当运行信号存在时要关闭设备,则一直启动停止中继,运行信号关闭后,断开停止中继,如故障信号存在,启动停止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