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8):
入职了新公司,公司有一台设备,其中一个轴在生产的时候无规则的偶发性掉使能,脑壳抓爆了想不出哪里的问题(我是水货,之前没玩过伺服),大哥们、前辈们这种应该怎么排查?????????

网友A:
伺服使能方式是哪种?内部使能还是外部使能?
外部使能可以把使能信号短接试试。
我也不是很懂,勿喷!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使能方式是哪种?内部使能还是外部使能?
外部使能可以把使能信号短接试试。
我也不是很懂,勿喷!

电机通过驱动线和编码器连接驱动器,应该是内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松了

编码器的线吗??还是电机的线??这个设备很乱,前前后后五六个人改造过的,里面的线乱七八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通过驱动线和编码器连接驱动器,应该是内部连接

直接用伺服软件监控。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伺服软件监控。

这个掉使能完全是随机的,有时候几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一天几次,应该怎么通过监控来抓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掉使能完全是随机的,有时候几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一天几次,应该怎么通过监控来抓呢?

监控看一下是外部使能还是内部使能,猜测应该用的是外部使能,
线松了。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C:
要看你的伺服走的是总线通讯还是IO接线,如果掉使能第一看电机有没有报警,如果没有报警且为总线通讯,查看总线是否断开,如果是IO接线就看IO接线是否断开

网友D:
先看报警代码

网友E:
首先搞清楚伺服掉使能时驱动器有没有报警代码出现,一般没了使能是因为报警所导至的。
相信自我!

网友F:
通讯控制的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

网友G:
上面大神的意思是总有哪个IO点位接了外部使能信号,像启动、准备,在程序里通过通讯传到Plcopen功能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我遇到过是驱动器的问题。
自学

网友I:
我们公司之前自制的一批设备也遇到偶尔掉使能的问题,我们是网线问题,把普通网线换成工业屏蔽网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