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新人学习通信,求modbus控制饲服和变频编程思路。

楼主(2023-12-18):
看手册,每次更改频率时都要触发一次ADPRW指令,那么运行过程中实时改变频率该怎样编程呢?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确认按钮,确认按钮接输入点也可以,上位机传过来也可以,确认时触发一个上升沿,再触发指令

网友B:
实时改是通过什么改呢?实时的话用一个1S的时钟肪冲去调用ADPRW\

网友C:
指令一直导通一直往里写,然后改变频率的值就好了

网友D:
变频器是有干扰的,如果是多个变频器同时改变设定值时,就要考虑读出设定值,并进行比较,没有写入要继续写,直到完成写入为止,可以参考我发的项目分享。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m8011,m8012,m8013

网友F:
要实时修改,程序就要做轮询,可以是1秒轮询1次,或者是几百毫秒一次,根据需要来定。
相信自我!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新人学习通信,求modbus控制饲服和变频编程思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