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连接设备测试时显示,初始化程序失败

楼主(2023-12-18):
然后用一个新项目,完全没编写程序,只建立一个连接,测试就正常。

网友A(2024-01-19):
这个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有点奇怪,电脑端用8,组态王端用7,而且不能点确定。你试试,我试的是这样,我无法回答什么原因。

网友B:
多试,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