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DN91和倍加福WCS-DG310通讯

楼主(2023-12-18):
改造项目,需要用三菱QJ71DN91和倍加福WCS-DG310通讯,请教大神有没有用过此模块的,该如何进行配置,先谢了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A:
所以你成功了吗,很好奇啊
没有,换成了DP模块,倍加福的也换了

网友B:
如果是实现三菱PLC跟倍福PLC之间通讯可以用IGT-DSER,PLC内不用写程序的,
附件中有相关案例:

网友C:
只是DeviceNet的通讯应用而已,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