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万能的网友们麻烦问一下三菱PLC关于程序中急停按钮的编写我是把触点串在需要的程序段中,这样做行不行?你们是怎么弄得请网友师傅们分享一下经验,我还想着单独把急停按钮甩出来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直接断线路这种方法可取不可取?请网友师傅们指点在此谢过……
签名多写点

网友A:
都可以,有些设备急停按下后切断控制电源或主电源,有些是停程序的,根据客户的技术要求来确定。
相信自我!

网友B:
这个都可以,很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有些设备急停按下后切断控制电源或主电源,有些是停程序的,根据客户的技术要求来确定。

没有要求看需要是吧?
签名多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可以,很灵活的。
[/quote
谢谢师傅们……
签名多写点

网友C:
我们这测试涉及高压的都是断接触器或者安全继电器的电源,其它基本都是程序内断开

网友D:
停程序和断开电源都可以,断开电源需要考虑会不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比如单线圈电磁阀断电,控制的气缸会回位。

网友E:
有些要求 急停按钮恢复后  从未完成的动作继续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言而总之就是要考虑用哪种方式更好还不影响其他
签名多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