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各位,如题所述。第一次用这个型号的,还是很明白。请各位指教,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一个端子式,另一个刀片式

网友B:
两个型号使用的都是同一个软件,NX1P2是自带输入输出的,NX102没有,需要后边挂模块。程序和变量容量,能挂的轴都有区别。NX1P2相当于小型,NX102相当于中型。

网友C:
打电话问客服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现在用这二个PLC做主从站通讯,因为有13个轴,NX1P2只能带8个轴,其于的几个轴由NX102带,不知如此配置有没有什么不妥的?
相信自我!

网友D:
用一个NX102就可以了,可以自己弄功能块扩轴,NX102带20个轴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NX102就可以了,可以自己弄功能块扩轴,NX102带20个轴都可以

NX102能带的轴数好像不多的,能带20轴吗

网友E:
感谢各位!现在用这二个PLC做主从站通讯,因为有13个轴,NX1P2只能带8个轴,其于的几个轴由NX102带,不知如此配置有没有什么不妥的?

预算够就直接501-1300,简单明了一步到位

网友F(2024-04-16):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NX102就可以了,可以自己弄功能块扩轴,NX102带20个轴都可以

网友D:
这是我做的库
附件: FLW_MC基于Sysmac扩展轴配置向导.pdf (650 K) 下载次数: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