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有哪位大虾提供think  book  13代i5装win7的方案?

网友A:
这个去电脑店分分钟给你解决掉。
相信自我!

网友B:
建议虚拟机

网友C:
方案一:退掉think  book i5  13代,买一台二手8代thinkpad T490s,就可以直接装win7了。

啥?舍不得新电脑,那你还不选方案二:装虚拟机?
都问几遍了,就这两个方案。

网友D:
装虚拟机 不然不够用

网友E:
驱动总裁,有个8G的U盘,下它们的软件,分分钟傻瓜式搞定,8-9代装win7只要勾四叶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