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请教下大佬们,使用欧姆龙NX1P2上挂的NX-PG0112脉冲模块控制步进轴,也是使用EtherCAT专用的MC指令吗,还是有专门的脉冲控制指令啊??新人请赐教

网友A:
楼主发错了,这里是三菱板块,应该在欧姆龙板块

网友B:
脉冲模块不能用MC_轴控指令,只能用欧姆龙的脉冲指令,如PLS2等相关脉冲指令。
相信自我!

楼主:
我问了下官方,这款系列的PLC可以使用MC轴控指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下官方,这款系列的PLC可以使用MC轴控指令的

使用MC轴控指令就要走总线通讯,脉冲是不能用MC轴控。
相信自我!

网友C:
手册(W524-E1-10),里面有个表给你列出来了哪些是可用。

网友D:
可以用MC指令,但要NX-ID3417单元配合接收轴控限位和原点等信号,
引用楼主tesilu于2023-12-19 13:29发表的 欧姆龙NX1P2上的NX-PG0112脉冲模块使用 :
请教下大佬们,使用欧姆龙NX1P2上挂的NX-PG0112脉冲模块控制步进轴,也是使用EtherCAT专用的MC指令吗,还是有专门的脉冲控制指令啊??新人请赐教

网友E:
成本上划不来,这个脉冲模块挺贵的,还不如用ethercat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