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西门子SCL 这两种写法有什么区别,调用一个延时指令  方法1直接用指令的Q点输出,和第2种用静态变量输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轴的指令  没人会在程序直接写  即使SMART200  也是拉个子程序  做一个空的引脚
这样在  正常需要轴运动的时候  可以对引脚赋值就行

回到正题 FB里写轴  都是为了  创建新轴的时候    直接创建写的这个FB的实例  不在需要实例一大堆 指令

西门子没有意义的地方  是搞了一个单DB背景块 和多重DB背景块   单DB背景块功能80%能被FC替代   没什么烂用
想要完成多重嵌套 只能多重DB背景块
就是这两种用法没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轴的指令  没人会在程序直接写  即使SMART200  也是拉个子程序  做一个空的引脚
这样在  正常需要轴运动的时候  可以对引脚赋值就行

回到正题 FB里写轴  都是为了  创建新轴的时候    直接创建写的这个FB的实例  不在需要实例一大堆 指令

不说写了区别吗??

直接赋值说明  MC_轴控的指令 实例是在程序上

间歇赋值说明  MC_轴控的指令 实例是在FB里

单轴程序:    2者没有区别
N轴程序:     直接赋值需要每个轴功能块都要重新实例化一次
                    间歇赋值 只需要实例化一次FB

网友B:
FB形参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