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驱动可以接台达伺服电机吗?

楼主(2023-12-19):
想买一台二手 4轴机械手本体做测试,本体上面是台达电机,想请问汇川驱动可以接台达伺服电机吗?

网友A:
啊?伺服驱动和电机一般都是一套的啊,这个没尝试过,同问大神

网友B:
编码器反馈数据不同吧,分辨率也不同。我试过用三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带伺服电机,编码器线不接是可以转的。

网友C:
你伺服支持第三方电机吗?

网友D:
不能的 就是同一品牌不同系列都有可能不兼容 何况是不同品牌

楼主:
理论上动力线应该一样,主要是编码器规格,不知道有熟悉这一块的大神吗

网友E:
看后面的刻度盘是多少,直接焊线换编码器接头

网友F:
编码器类型一样得话,上机调下电角度应该能用,不然一般上电直接报过载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后面的刻度盘是多少,直接焊线换编码器接头
接头对 通讯方式不一样也白搭

网友H:
对于普通的应用工程师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专业外协

网友I:
还有伺服驱动器兼容第三方伺服电机?没遇到过
命自我立

网友J:
可能带不了,不能正常使用的,
伺服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需要一整套参数,不同品牌的可能连参数单位都不一样,
电机额定转矩,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电机极对数,线圈电阻,线圈电感,线圈感抗,转子惯量,编码器分辨率,编码器通讯格式,这些还是同一型号电机都一致的,还有编码对电机磁极偏差,要么组装电机时用工艺校正,要么组装完成 后同软件校正,把校正量写到编码中

网友K:
不要尝试

网友L(2025-01-13):
从来没有想过,感觉不可靠。

网友M:
应该是谁家的电机配谁家的伺服驱动器,而且型号一定要正确

网友N:
这个得看你配的驱动器是不是支持第三方电机,问问厂家或者供货商
B站账号 :atanboy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还有伺服驱动器兼容第三方伺服电机?没遇到过
目前,台达汇川都有兼容第三方电机的驱动器
B站账号 :atanboy

网友O:
不建议你这么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P:
厂家不同,用不了

网友Q:
a3200控制器可以带很多马达,需要对马达的参数有深入的了解。设置控制器比较复杂。美国的玩意。

网友R:
要精度的东西还是要厂家自己配套一套卖好点。
不用精度的东西的,直接就上电机就行的。
加油!

网友S:
这个不行的,所有参数不一样

网友T:
可以,不过要注意Encoder的类型

网友U:
可以是可以,不过不建议你这么搞。很麻烦,故障率也高。有那精力还不如配套同规格伺服呢

网友G:
调试很麻烦的,不建议这样去使用。

网友H:
编码器类型不一样,而且同功率伺服的电气差异也大。

专业外协

网友V(2025-02-16):
你这个问题 单从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操作几乎不可能完成。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