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写法的优缺点

楼主(2023-12-19):
比如我调用一个定时器 情况1 #IEC_Timer_0_Instance(IN :=#"time in", PT := #"time pe");然后我在程序中直接操作 #time in 和 #time pe
情况2 #IEC_Timer_0_Instance();直接在程序中用 #IEC_Timer_0_Instance.IN 和 #IEC_Timer_0_Instance.PT #IEC_Timer_0_Instance.Q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区别就是兼容性!
很多plc不能兼容第二种写法,譬如西门子ton实例中必须要有in和pt引脚,有的能兼容,譬如欧姆龙。
而第一种写法就没有这种问题,全部plc能兼容。
简洁明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