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0):
如题,有一个V808VD的触摸屏白光的,可以用U盘插入这个USB口什么进行画面程序备份吗?点击USB埠备份到U盘?

网友A:
可以的,進入系統做畫面操作
如果這個功能有設保護就不行
引用楼主李乙辰小李于2023-12-20 09:16发表的 富士白光V808CD触摸屏可以用U盘进行数据备份吗 :
如题,有一个V808VD的触摸屏白光的,可以用U盘插入这个USB口什么进行画面程序备份吗?点击USB埠备份到U盘?
程序我用U盘和CF卡都备份了,可以用软件打开备份的程序画面吗?

~~業餘打工仔~~

楼主(2024-02-07):
备份完的程序可以用软件打开吗

网友A:
可以
引用 楼主:
备份完的程序可以用软件打开吗
我备份完软件打不开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备份完的程序可以用软件打开吗

肯定可以~~但怕有密碼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