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0):
   项目概述,汇川IS620P伺服,驱动皮带轮。再从伺服驱动器接入差分信号控制线扫相机,上位机检测NG时,发给PLC NG信号,到贴标位皮带轮停止(距离相机430mm)PLC控制另一台伺服贴标。
       目前停止位不准,低速运行时错位10mm左右,可以接受;高速运行时,错位500mm以上。

       各位大佬,有可靠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我们之前是加装了高速传感器做的中断,检测到物料拍照的时候记录当前位置。然后相机给结果的时候用绝对定位到贴标位置

网友B:
建议先学习提问的艺术,从标题到内容都没提供啥有效信息

前面描述的是一个现象
最后的需求是解决方案

你没发现你中间缺了一个环节吗?原因呢?原因都不知道就求解决方案,本质上不就是在撞大运么~
应该是要给出足够的信息然后去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现象,然后通过实验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验证,确定是这个原因了,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

否则就一个误差的问题,是采集系统的误差(测量)?指令系统的误差(计算)?传统系统的误差(执行)?哪里都有可能,这个工作量一下子就上去了~

最后我来给你撞一个,目测系统里面没有基准(位置上的),只有一个固定距离430mm,但是触发的位置和时间是由相机决定的,而且是相机的处理结束时间,这里有一个变量而且一般是黑盒不可控的。你需要一个外部基准,比如1楼提到的外部传感器,当传感器触发的时候,获得一个基准,后面所有的操作都基于这个基准进行操作,至少在指令上就不存在误差了。

网友C:
定位延迟误差吧,摄像头定位到传送坐标,有个延迟,而线是不停的,所以快慢误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学习提问的艺术,从标题到内容都没提供啥有效信息

前面描述的是一个现象
最后的需求是解决方案

感谢指正。
皮带运行时,线扫相机及光源就上电,一个脉冲拍一帧,合成整张图片后才开始检测。
目前问题是:上位机处理图片的时间不恒定导致的。后面优化了下,统一调整到110ms后,效果好了点。
优化方案:现在用编码器脉冲做反馈,当前整张图片的终值脉冲,反馈给PLC,plc再用接收到的反馈值和当前值做差值运算,再讲430mm折算成脉冲值,减去差值,计算出停止位置。测试下来误差基本在20-40mm。还是存在高速偏差大,低速偏差小的问题。

还有其他其他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