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0):
诸位大佬,请教个问题,需要根据触摸屏设置的长度来裁切物料,现场需要新增一个编码器,接入PLC中,PLC是三菱FX3U,编码器要买哪种,能否提供下型号,与PLC如何接线呢?

网友A:
主要看最大测量速度,其他关系不大吧

网友B:
有AB相的就行啦

小侯

网友C:
X0~X7 可做高速計數器輸入
单相: 100kHz×6点,10kHz×2点
双相: 50kHz(1倍)、50kHz(4倍)
可調用C246~C250的雙相計數器
據此你最高米速度及計米輪大小算出米輪最高轉速
最高轉速產生的脈波數要在50K HZ以下才可以正常使用
  • 下载积分:+2(九级大闪电) 热心助人!

网友D:
    主要看您想用哪种信号接口的编码器。您这个类似于飞剪定长裁切,如果想经济实惠,可以用增量脉冲编码器,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口;也可以用绝对值编码器来做,FX3U应该有RS485通信接口的,可以采用这种通信接口,如有需要可以私聊
    附件: 5增量编码器8.pdf (1158 K) 下载次数:86
    附件: 20多圈RS485信号编码器21.pdf (737 K) 下载次数:72
    附件: GZ58增量编码器 -1024.doc (266 K) 下载次数:57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单相双相以及增量式编码器 都支持de

网友F:
    普通电机+编码器的裁切精度不会很高,与编码器自身的细分精度无关

网友G:
    最大测量速度是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