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欧姆龙PLC

楼主(2023-12-20):
使用 Sysmac Studio 软件对程序进行编辑时,选择工程 在线编辑功能时出现弹窗报警“控制器可能导致无效状态错误,执行所有内存后,再依次从PC工程传送到控制器”
想咨询问下各位前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如果不进行清除内存如何进行恢复 ?如何清除内存 ?

楼主: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打电话问客服一下
相信自我!

楼主:
客服已经咨询过了,客服给于的解决措施是,清除内存恢复出厂设置 ,考虑到里面数据可能会丢失的问题所有很谨慎,想看看有没有更简单快速的方法

楼主:
最终解决了,重新下载了一遍重新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