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0):
变频调速电机有两种频率范围,恒功率频率范围50-100HZ,恒转矩频率范围3-50HZ,这个变频器设置额定频率是50HZ还是100HZ呢?

网友A:
不是写得很清楚吗?用在恒功率就设定100,用在恒转矩就设定50

网友B:
根据楼主给出的参数,既变使用范围在0-100Hz,额定频率是电机决定的,仍是50HZ

网友C:
电机的额定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
这个是电机铭牌

流年乱浮生

网友D:
看你是什么负载。
负载是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吊车、提升机等是恒转矩。

负载是机床,切割机、研磨机等是恒功率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机铭牌
流年乱浮生

网友D:
恒功率和恒转矩的含义:
恒功率是指电机输出功率基本不变,转速升高的时候,扭矩越来越小;而恒转矩是指电机输出扭矩基本不变,输出功率会随转速变化而变化。直流电机或变频电机都有这两种特性,恒转矩是低速时特性(基频以下),恒功率是高速时特性(基频以上)。变频机电的恒转矩是指变频电机一定的频率范围内输出的转矩是恒定的,一般指50Hz以下是恒转矩,超过50Hz以后变成恒功率;变频器的频率上升,在超过电机额定功率的时候电机的转矩相应下降。
恒转矩负载和恒功率负载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恒转矩负载的特点:负载转矩与转速无关,任何转速下转矩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应用的场合比如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
恒功率负载的特点:比如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的,这就是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转矩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仅供参考,欢迎不同意见的人讨论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
    就凭这电机标签就不是什么正规厂家生产的电机,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