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1):
各位大神好,
       三菱GX Works2软件重装后打开失败,这个如何解决啊,一些朋友说要删除注册表里的残留记录,用三菱专业清除软件清除,我都试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
      请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A:
重装系统呢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重装系统肯定是个办法,但其他软件就没有了,又得重装,这个破软件老靠重装系统来解决,那只能直接放弃使用三菱plc了,

网友B:
肯定你系統出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清除不干净

网友D:
用虚拟机吧

网友E:
没完全清除掉   1 重装系统  2 增加分驱 再去安装 但是不一定成功   3 找个不同版本的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