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看看,一个触发丢脉冲,使用示波器测量后就正常了

楼主(2023-12-21):
大概情况:差分输出通过一个差分转单端的板子输出单端信号,触发时随机丢数;使用示波器监控触发信号,发现触发正常了 ;设备断电后又不正常了。

网友A:
示波器可以视作是对地大电阻(M欧级别)和电容,测量的时候是并到信号上的,尤其是那个电容对比较敏感的信号还有有一定影响的。
而且你这种宏观问题有时候未必就是这种直接原因导致的,我上学的时候也碰到过,表笔往上一放就好了,而且必须放固定的地方,同一根线的另外一端就不行,当时也觉得很神奇,最后发现元件虚焊了,表笔搭上去就给按实了,不搭上去就微微翘起来脱离了,肉眼都怎么看得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