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1):
如题,各位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开这个禁止?无论用网线还是U盘都无法把程序弄到U盘或电脑里

网友A:
花钱找人搞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拆芯片解密咯

网友C:
引用楼主蓝色月亮于2023-12-21 14:12发表的 威纶通触摸屏被禁止上传程序如何破 :
如题,各位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开这个禁止?无论用网线还是U盘都无法把程序弄到U盘或电脑里

解密首先要搞清楚加密方式,要读取完整源程序:

第一道防线是上传xob/exob密或者禁止上传

第二道防线是xob/exob反编译密或者禁止反编译

第三道防线是mtp/emtp项目密

第四道防线是mtp/emtp宏指令密

第五道防线是mtp/emtp子宏指令密

五道防线突破,至此才算拿到源程序,但是还不完美;

只拿到了程序,数据还没有拿到,程序很可能还是不能正常运行;

还需要读取数据文件,配方文件

也就是说还需要解配方的上传密

所以建议大家写程序的时候,可以用宏指令+配方数据验证让程序正常运行的方式来提高加密难度速捷工控

常见的威纶通解密方法有两种:

1.软件解密:

需要对触摸屏加密原理了如指掌,了解程序存储过程读取过程,入侵屏的后台复制我们需要的文件;

优点是对动手能力要求较低,纯软件操作,缺点是遇到系统不稳定的屏,容易出现意外;

2.硬件拆机解密:就是通过专用工具读取存储芯片内容,然后通过自己开发的软件从存储芯片内容提取程序,

优点是不需要修改原屏任何文件,就可以提取到自己想要的,缺点是需要专用工具,对动手能力要求较高;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D:
还是找人解吧。

网友E(2024-02-29):
淘宝上有卖直读软件的。

网友F:
找人解密

网友G:
这个需要破费点了,没有免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有卖直读软件的。         [attachment=295760]

有人买过这个软件吗?

网友F:
如果有宏指令这个应该解不了吧

网友F:
我是说软件解有宏指令应该行不通,别误会并不是说这个不能破解哈

经营各个品牌触摸屏触摸板,保护膜,按键膜及其配件,各个品牌触摸屏PLC的维修解密,V号ckkj-zeng,淘宝店铺https://shop52408598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