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款电机变频器额定频率应该设定多少?

楼主(2023-12-21):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款电机变频器额定频率应该设定多少?第一次使用这种变频调速电机,上面有2组频率范围。这样的话,变频器设定额定频率应该设定50HZ还是100HZ?

网友A:
你控制什么负载?
提升机

网友B:
恒转矩负载: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以及吊车、提升机等
恒功率负载:机床,切割机、研磨机
命自我立
流年乱浮生

网友C:
提升机是恒转矩负载频率范围
引用 网友A:
你控制什么负载?

网友D:
额定频率50HZ,最大频率100HZ

网友E:
最高设50HZ 超过50HZ力矩会变小,力矩小会溜钩,不要超过50HZ

网友F:
..落伍了 看不明白这个铭牌 字面意思懂 但实际就是不明白

网友G:
真开心,又学到了

网友H:
再找厂家要下这款电机的说明书

网友I:
3~100HZ

网友J:
我看提升机应该使用3-50HZ范围

网友K:
电机中变频器的恒功率和恒转矩的含义分别是什么?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8185666633444629&wfr=spider&for=pc
,希望有所帮助理解。依据实际应用场所选择,设置参数。

网友L:
电机50HZ,超频最好不要高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