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33

楼主(2023-12-21):
CJ2M+CJ1W-NC433控制松下A5伺服,接线完全按手册要求接的,伺服电机不动,伺服软件上试运行电机正常运转,NC433设置也没问题,手册上的2010.04,2010.09都不运行,各位师傅帮忙看看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打电话问问欧姆龙客服
相信自我!

楼主:
问了欧姆龙的技术的,设置没得问题,NC模块指示灯RUN亮,X轴输出脉冲,2020.00也没报错,D556脉冲值也在变化

楼主:
师傅,你用的是413还是433??41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433是线型输出,问欧姆龙技术说设置正确,问松下技术接了3,4,5,6和44,45,46,47(长线接法),两种方法都试了,驱动器都没反应,